HP NC6400独显板子不显示。电流0.9

楼主(2011-03-02):
      在此请教各位高手,我接手两台HP NC6400独立显卡机,电流跑0.9,不插内存都一样电流0.9。基本电压都有,CPU 1.07V  内存1.87V  北桥1.26V   显卡1.07 V  我已经换过北桥了,还是一样的.........请各位大师多多指点!

网友:
电源IC加焊过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有点压,也加焊了,一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见过

网友:
插诊断卡看代码!!随便看下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时钟,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给他换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