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外接花屏

楼主(2011-03-02):
联想天逸F40A外接花屏 板号:LS-3061P 故障现象:外接花屏,内置LCD屏不显.查过显卡的VDDC 1V G73核心.VDD显存供电1。8V多也正常.在显卡板上找不到ROM。有一点不懂:这个显卡没ROM,那它的配置程序也就是显卡的BIOS程序是存放在哪。如果它出问题会不会导致非常花.

网友:
它出问题应该是不显而不是花屏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把显卡做一次就可以的了

网友:
显卡的通病了,重新BGA显卡 吧。

网友:
重新BGA显卡 吧。

网友:
先做个BGA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