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I945GC-77E2P-MGN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11-03-02):
冠盟GMI945GC-77E2P-MGN主板通电就自动开机,但不亮,不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上电开机有可能是开机三极管或是控制加电IO有问题,不亮有可能是北桥空焊

网友:
IO挂掉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看开机针能不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io肯定挂了哈

网友:
问题是能不能关下机来呀?

网友:
如果短路关不了机的话很有可能是IO挂掉了

网友:
先查查各大电压正常否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不亮

网友:
自动开机常见,先看io。再看各供电,上对U,跑到26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