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不认光驱问题

楼主(2011-03-02):
最近刚接到一台昭阳e200本子,不能认光驱,以为光驱坏了,换了一个好的不行,连续换了两个都不行!有供电,能出仓!但在系统认不到,coms设置里也认不到,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先换南桥再说

网友:
有的光驱要跳线。。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多换几个光驱试一试,昭阳系列的光驱比较挑光驱

网友:
电源管坏了.

网友:
不要轻易就换桥哦

网友:
这个机器挑光驱。一般的用不了。

网友:
1:接口
2:跳线
3:南桥

网友:
不要轻易就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