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针的945板不跑码,3秒钟复位灯闪一次。求思路。

楼主(2011-03-02):
杂牌945板,478针的。代码00,复位灯3秒钟闪一次(量相关复位脚均跟着跳变一次)

测CPU供电正常,CPU时钟(跳线400兆)时正常(100兆),CPU时钟(跳线533时)不准(160多变化)。CPU复位正常(复位灯不闪的时候)。

求思路。

网友:
电源管坏了.

网友:
先看一下桥供电和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供电(CPU。内存。桥。AGP、PCIE—16X)后时钟,复位。好多时候都是供电不正常才造成的

网友:
这情况我觉得要么是BIOS,要么是SB坏了.

网友:
不要被假象迷糊了, 有些板子是那样的。  3M复位等就闪一下。
建议打一下信号吧

网友(点评):
但复位灯闪的时刻,我随便量了PCI,IDE什么的全部复位电平也跳变了一次。。。

网友:
换U 试试 看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BOI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