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TW42本本白屏

楼主(2011-03-02):
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七喜TW42笔记本,问题就是用用下就白屏了,有时等下又正常了一会又白了,屏和屏线已经换过还是老样子,外接显示器正常。请大家指导指导吧!!

网友:
屏供电问题,不然就屏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供电的问题呢显卡坏也会哇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一块,是屏电路有个保险坏了.

网友:
己经搞好了、是显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