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黑屏

楼主(2011-03-02):
一台联系Y300笔记本,可以开机,但黑屏,外接显示器也不亮,内存在其他机器上正常,请教各位大侠,故障在哪个部位?

网友:
显卡脱焊
加焊一下

网友:
你把具体测量结果说一下,电流如何,各大电感电压多少,

网友:
显卡脱焊??????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首先感谢各位,屏幕没有一点反应,没有测开机电流,改天再试试,是集成显卡

网友:
这机器是集显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集成显卡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显卡虚焊的几率很大。。。。

网友:
看下跑代码了没,跑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代码跑到2C

网友:
以前遇见过,明显的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哈显卡撒

网友:
人家都说是集显的了,还叫人加焊显卡,就知道动显卡,,,2C是内存没过。

网友:
人家都说是集显的机器了,2C是内存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