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显卡维修

楼主(2011-03-02):
一块7300显卡,显示器上显示有很多小花点,类似液晶的亮点,用热风枪处理GPU后,亮点少了许多,只有几颗,不注意看不出,再加焊,无效,勉强可以使用,怕把板子弄坏

网友:
你这经验有点好耍。

网友:
没有办法,小心为妙,第一次修显卡

网友:
那样会好吗?应该不是GPU的问题吧

网友:
用一下有多起来了吧?如果是那是GPU问题或是供电不良

网友:
关键是用热风枪加焊后,只有几个亮点,第一次焊后效果非常明显,亮点至少减少95%,以后2次就几乎没有再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