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独立显卡装不进系统求助

楼主(2011-03-02):
IBM SL400独立显卡装不进系统求助
IBM SL400独立显卡的机子,装XP系统能GO完,在释放安装时,到“运行自定义扩展接口程序”这一步时就死机了,换了几个光盘不行,换VISTA、WIN7都是一样,不知道这“运行自定义扩展接口程序”是什么意思?请高手们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按照你的办法试试再说,只是还是那样一直放到现在,没有解决呢。

网友:
真巧,昨天又来一台,还是这样,等待朋友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用安装板试试,GH0ST版的系统有的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把bios里面的电源管理里面的cpu的c4状态关掉就好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