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无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1-03-02):
拆机,裸板测电压,3.3v 5v 电压正常,触发过后,电流,0。3左右。。1.8V,1.5.都正常,无CPU供电,,加焊一下无果,,更换一个也不行。。。救助,,,

网友:
不要盲目加焊,差一下有什么电压或引号没到

网友:
CPU  电容有可能

网友:
没什么测什么

网友:
查工作条件啊,前面的电压是否全部产生了。

网友:
查工作条件啊

网友:
我觉得CPU电压没出来,电流会这么高吗?  那位告诉我下。

网友:
仔细查电压和信号

网友:
一般CPU供电是等所有的电压产生后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