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7液晶显示器发白

楼主(2011-03-02):
各位同行新年好,恭喜发财!

一个长城17寸 WESCOM系列的液晶显示器
本来很正常的,我打开菜单,选了恢复默认设置。
显示器就发白了,好像蒙了一层白雾,对比度很高一样。
无论怎么调也调不回去了。
按AUTO键效果一样,而且屏不能自动回位,下面有两个毫米左右黑的,整个显示偏上。
现在拆开了,里面驱动板上有如下字样:TSUM16AL-LF
请教各位师傅,弟兄这应当怎么修?十分感谢!!!!

网友:
长城BGreatBWallB液晶显示器BLCDB通常有这五个按钮:
新经“MENU(菜单)”、“←(-)”、“→(+)”、“AUTO(自动调整)”、“POWER(电源)”,进入工厂模式的步骤如下:

1、在液晶显示器开机状态下按住“MENU”不放,然后按显示器“POWER”电源按钮关闭显示器。放开按钮。

2、关机后,按住“AUTO”键不住,再按“POWER”打开显示器。放开按钮。

3、显示器开启后,再按一下“MENU”键,出现的菜单就不是原来的菜单了,而是工厂模式的菜单。

菜单第一行“TIME”显示的是该显示器已经使用的时间“时:分:秒”。

进去后B←、→B是用来选择“SETUP,ADC,COLOR”的,“MENU”键是进入键,“AUTO”是返回键。

试一下进入工厂模式看能不能调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这位兄弟,已进入工厂模式调节还是一样的。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菜单好像是正常的,特别是显示 无信号 这几个字的时候,好像是正常的不发白。

网友:
看一下三色正常不~最好发张图片看一下

网友:
驱动快坏了可能。重新刷下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绿蓝都有,相机效果不好。拍也拍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TSUM16AL-LF
这种怎么刷?我有个编程器EP1112A不知可以刷不?
程序到是有,因为我收了一批的这种显示器,35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TSUM16AL-LF
这种怎么刷?我有个编程器EP1112A不知可以刷不?
程序到是有,因为我收了一批的这种显示器,35个。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499357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了两台一样的,对换驱动板。故障消除。
是驱动板的问题
换回原驱动板,只对换驱动板上的一个八脚世芯片,25P05**,故障消除。
是这个八脚芯片的问题。
请问兄弟这是个什么芯片?是装程序的吧,我刷了一下,还是一样的效果,是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了?这种芯片有代换的吗?谢谢

网友:
心片坏有可能,换好心片,从正常机拷贝程序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