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上DK代码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3-02):
优派24LCD,供电、高压一体板,四灯小口,升压管有DK QP标识四个分两组(有一对损坏),8PIN的4812,组合成对管电路。量OK的一边的管子对比,DK是NPN型三极管,用5707试换后即烧,请问,有哪位师傅知道这个DK代码的管子算是什么型号呢?等待中。。。致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DK没别的数字了?

网友:
我用C5707换过,还剪短了脚,贴焊在线路板上了,没问题,估计要么你装错了,要么是其他原因。

网友:
2SC3355 SOT-89 本体印记DK 贴片三级管

网友:
高压板用的"DK"是2SC4672

网友:
高压板用的"DK"是2sc4672

网友:
回复 网友B:

DK 下一行是QP,贴片三极管

网友:
高压板没有 搞频信号 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只知道代码,如何去查询他是什么型号,参数的管子呢?例如:您这个是如何查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太清楚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怎么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