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gv-b

楼主(2011-03-02):
主板插上诊断卡 跑C1 C3 25 就不跑了 也不报警 拔了内存就报警 IO已经换
过不行还是25,大家说说这是哪的事,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u焊,

网友:
联想原装板 915GV-B

网友:
南桥坏, 打下PCI的信号线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先吧,

网友:
bios的型号的什么 啊,我这个BIOS刷的时候说厂商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