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敬主板apw7120电路维修

楼主(2011-03-03):
一华敬主板alive nf7g-hd720p  上电无复位不跑码
上电测量,内存1.8 v  ok          北桥1.2V 没有     当然CPU  供电也没有
于是从awp 7120    1.2v入手  换了7120故障仍旧   换了上下管还是一样没有供电。
于是找到awp7120的PDF

量7120   1   5脚有5V电压,其他没有,发现7脚有个信号shutdown   量下为高电压,不对应该为低电压,于是把pdf图中的Q3去掉
开机电压有了,但还是不跑码,查shutdown  信号,到桥,是不是桥有问题或是掉焊,加焊后OK,跑码正常

网友:
7120可用9214代替

网友:
AMD的主板就是桥容易空焊

网友:
终于找到了7120资料了,谢谢。

网友:
我一般看到AMD单桥主板,查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后,如果复位长亮直接焊桥,不过U或者内存的刷个BIOS,不行也焊桥。最后不行的话就不搞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是NV的桥吧     通病

网友:
NV的单桥 老有通病

网友:
想下载AWP7120啊!m
没钱!!!!!

网友A(2015-12-28):
在印象之中,APW7120的7脚是EN开启脚,什么时候成了SHUTDOWN关闭脚了?一般来说都是高电平的。或者说,是不是只有一个三极管的情况下,就是低电平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印象之中,APW7120的7脚是EN开启脚,什么时候成了SHUTDOWN关闭脚了?一般来说都是高电平的。或者说,是不 ...

南桥发出的SHUTDOWM信号在主板待机时候为高电平状态,相反在开机触发时候为低电平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发出的SHUTDOWM信号在主板待机时候为高电平状态,相反在开机触发时候为低电平状态。

按照时序,先出内存供电,再到桥的供电,那么控制信号不是由内存电压转换过来的,为什么会是桥本身发过来控制信号来给自身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先出内存供电,再到桥的供电,那么控制信号不是由内存电压转换过来的,为什么会是桥本身发过来 ...

这个得问设计者,一般7120电源管理IC对应开启信号工作状态一般都是SHUT DOWN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