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2wb该高压白屏

楼主(2011-03-02):
客户的一台优派va1912wb液晶。拿来时是指示灯一闪一闪没显示。查到是高压部分问题。换通用高压条后一通电就白屏。按开关后显示正常。什么问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上的接口定义开关不知是那个?

网友:
用的是反相高压,论坛里面有加个管子反相导通一下就行了

网友:
高压板开关脚没接对吧

网友:
那是因为你电压定义不对,这说明你的灯管是常亮的,肯定是白屏咯,他是有个开启3.3V的电压的。当开启的时候那个3.3V电压才出来的,出来之后灯管才亮这个时候就不会白屏了。你可以把截图,维修案例拿出来大家帮你想办法

网友:
开启信号不对?

网友:
查一查12V 5V3.3V的輸出正常嗎

网友:
找主板的3.3V的启落电压,开机有3.3 关没电压。

网友:
带音频的引脚定义如下;1.L+    2.L-  3.R+  4.R-  5.A.S  6.MUTE
                                       7.VA    8.13.8V      9.5V1  10.5V1    11.AUD-DET
                                      12.13.14.都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