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板接法

楼主(2011-03-02):
请教各位使用通用高压板如何直接点亮灯管。不用开关要接哪几根线。谢谢!

网友:
12V GND ON/OFF(10K电阻接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和GND找到了。板上还有一个ENA。我手上有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想哪两根线短接就直接点亮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这个不是很懂麻烦说的详细通俗一点。谢谢了

网友:
另外一个是调灯管亮度的  可不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ADJ我知道。我现在就想不接开关直接点亮灯管。和做个测试灯管好坏的东西差不多。

网友:
直接把12V 拉到信号ON上。

网友:
信号ON上接10K电阻拉到12V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试试

网友:
ON\OF开关线还是连接5V较安全。

网友:
以前不会!!~~现在学到了!~谢谢楼上的朋友!~不是为积分!~
是真的谢谢这里的朋友!~因为在这里真的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再次感谢

网友:
同意11楼的说法,接5V就可以了,小心烧坏高压板,那个EN使能控制端电压不要太高,只是触发信号,电压过高后果自负

网友:
12v gnd  ON(可以接两个10k分压)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我原来也不会

网友(2012-11-28):
开关  开启  接地   亮度可有可无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新手啊,问一下是不是直接外接5V就可以呀?

网友:
学习了。最好是有图片,那样会更直观,对新手来说更容易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