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帮个忙 系统问题

楼主(2011-03-02):
我现在有块主板 V星P4MAM2-V 现在时USB口不能使用 驱动装上提示无法启用 驱动上打个!号 驱动装的原装驱动盘上的 下载的也试了 谁能解释下是什么引起的么 补丁都卸载了 软件也都卸载了
注 系统重装后正常 但系统不能重装
系统重装

网友:
所有串行总线设备卸载,不行就所有设备管理器的驱动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
fzwy123
的帖子
已经解决 注册表驱动项子项出问题了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算是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会试下的

网友: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中毒了,,我会毫不犹豫的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