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复杂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1-03-02):
今天闲来没事,看到收回来的好几个长城电源,卖破烂可惜了,见是长城的就拆出来修,开始两个都顺利,都是换换电容,这个麻烦了,保险烧,查得13900两个都击穿了,保险电阻没事,换了两个13700后,能开机,但是输出电压低了,发现300V电容不平衡,换掉一个后输出正常了,上机用,开始0用40分钟重启,后来10来分钟就重启,不到一个小时,电源直接不工作了,我郁闷。。在修吧,绿线3.6V,紫线5.1V,短路绿线,风扇不转,输出3.3V只有0.36,12V也只是0.几付,换了393故障一样,查7500,供电正常,4脚有5V(短路绿线也拉低为0V),8脚和11脚也有2.2V多,拆下推动管C1815两个都没击穿,7500也换过一个,还是一样,我修电源修的很少,现在没思路了,请问修过的朋友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输出电感短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短,各路输出都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换13009时有检查那两个三极管的输出电阻,几欧姆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管子工作不平衡,现在再查下两上管子,还有管子周边的零件

网友(点评):
烧13009没有不烧2.2欧电阻的。

网友:
注意看一下主220UF电容边上的150K的电阻,,有胶水的那个。。。它开路了。。通病。新出厂的长城还是如此。。死就死在哪一点胶水。修了几百个了。IC 7500坏的几率相当少。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个电源,绿线4.2V,也是启动不了后来是13007的基极的两个2.2欧的电阻开路了,后来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烧坏了主开关管,不检查周围的电阻和二极管就直接换新上电,不坏才怪。首先检查2个主开关管的基级限流电阻有没有变质或者开路,有没有二极管损坏,再把大滤波电容2个的分压电阻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