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作]2011年第1期杭州基地实地学习维修实例-吴宏勇

楼主(2011-03-02):
2011年第1期杭州基地实地学习维修实例-吴宏勇

先请出主角:

先来三板斧,测量A14,USB,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VCORE,都OK,没有短路的。来下一步,触发,OK.
量各主要电压,内存主供电1.8V,OK。负载电压0.9V,OK。
北桥供电0.29V,????不对,量一下管子的G极:9V,D极:1.8V。
嘿嘿,凶手抓到了,直接换上一个,再次测量,S极出来1.5V了。上U跑C1,上内存,正常跑码了,此板修复.SO EASY!!!

晒下凶手的图片:,你懂的啦。。。。。不懂???问饼哥去。。

夜雨十三天:
标题不XE,但是首页显示太XE,我改一下!

网友:
..仔细看看先.顶下你新手学习中

奋斗小青年 -3
21073 -3 真是搞不清楚你们这些灌水的人是怎么想的,.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到一个是一个

奋斗小青年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21073 -5 让你知道什么叫灌水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G极9V,D极1.8V,S极0.25V,感觉有点不对,是什么沟道的管子坏了会这样???

网友:
这样都是坏的,是什么管呀。

网友:
速度之快
佩服

21073 -2 给你新手一点处罚
奋斗小青年 -5 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普通的N沟道的MOS管。

★牛气冲天★ -5 傻逼

网友:
这么简单的处男作。。。 ..

214946366 -5 装B

网友:
D级的1.8V怎么来的

网友:
班长,我还是“光棍”呢@!你都处女了

奋斗小青年 -5 灌水
21073 -5 说无关的话题
214946366 -5 恶意灌水

网友:
呵呵!!!高手了,可以当老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新手来说,你的运气比我好多了,继续努力吧,分析得很有条理,顶你一个

214946366 -5 灌水

网友:
呵呵,心情是不是很激动啊

214946366 -5 恶意灌水下次封号

网友:
原来,你就是昌仔,,,哩条友仔,群里最积极了,一天到晚,发的最多的就是他了!
撞到个没北桥供电的板子,运气好!
此板,应当点得着,不跑码吧!!

网友:
高手,那么快就修好了,要是我还要高半天才会想到哪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供电正常之后发送过来的,
那个1.5V 是给南北桥供电的,用来传输信号,很容易坏

网友:
很明显那个管子坏了,阻值那么大,正常的话应该在500多一点。
再说了G级9V,D级1.8V  S级没电压,肯定它坏了。量都不用量

网友:
思路很清晰,效率高。

网友:
不错!最起码修板的时序出来了 呵呵 饼哥给力!

网友:
yang494472409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