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启动不了,U盘启动也不行

楼主(2011-03-02):
我这一台联想F31笔记本电脑,用他的硬盘做了系统,但是进系统提示:
exit ...
Invalid system disk
Replace the disk,and then press any key
用U盘启动也是这样子。换个硬盘能进去,但是用他的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也是正常的。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能告诉我是硬盘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除非硬盘低格.........联想隐藏分区被破坏     联想的杀招

网友:
先用DM格式化重新分区再说

网友:
试过了,用DM低格不了,LOW找不盘

网友:
硬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到其他机子也是正常的。我扫描磁道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fdisk /mbr  然后在分区 装系统

网友:
  你那个是CMOS中的硬盘引导数据丢失了,换个 CMOS电池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硬盘问题,建议更换,不折腾!

网友:
是不是主引导记录坏了,重建一下

网友:
,最后换硬盘了。

网友:
也许是硬盘问题啊!!慢装怎么样

网友:
换硬盘,原来的硬盘装盒当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