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兆网线做法&千兆网线做法

楼主(2011-03-02):
百兆网线做法&千兆网线做法
  今年,TIA/EIA委员会正式发布综合布线六类标准(标准号:ANSI/TIA/EIA-568-B.2-1),TIA568B从此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全面满足目前的网络发展状况,解决网络建设的基础标准集。
  尽管网络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就网络建设来说,千兆网络即将成为网络建设的普遍需求时,作为网络的骨架,六类标准的推出可以说成为千兆网络的及时雨,为建设基于千兆以太网的企业新一代网络在物理层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类布线系统在传输速率上可提供高于超五类2.5倍的高速带宽,在100MHz时高于超五类300%的ACR值。在施工安装方面,六类比超五类难度也要大很多。
  六类布线系统的施工人员必须按照国际标准要求的规范去执行。因为"越是高级的铜缆对外界的异常就越敏感。随着传输速率的上升,安装施工的正确与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就越大"。不合理的管线设计,不规范的安装步骤,不到位的管理体制,都会对六类布线的测试结果(包括物理性能和电气性能)带来影响,而且有些会成为难以修复的故障,甚至只能重新敷设一条链路来更替。 企业在施工时应该注意以下六大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之一
  由于六类线缆的外径要比一般的五类线粗,为了避免线缆的缠绕(特别是在弯头处),在管线设计时一定要注意管径的填充度,一般内径20mm的线管以放2根六类线为宜。
千兆网线做法,千兆网线接法

注意事项之二
  桥架设计合理,保证合适的线缆弯曲半径。上下左右绕过其他线槽时,转弯坡度要平缓,重点注意两端线缆下垂受力后是否还能在不压损线缆的前提下盖上盖板。
千兆网线做法,千兆网线接法

注意事项之三
  放线过程中主要是注意对拉力的控制,对于带卷轴包装的线缆,建议两头至少各安排一名工人,把卷轴套在自制的拉线杆上,放线端的工人先从卷轴箱内预拉出一部分线缆,供合作者在管线另一端抽取,预拉出的线不能过多,避免多根线在场地上缠结环绕。(北京深万科,您身边的弱电专家!)
千兆网线做法,千兆网线接法

注意事项之四
  拉线工序结束后,两端留出的冗余线缆要整理和保护好,盘线时要顺着原来的旋转方向,线圈直径不要太小,有可能的话用废线头固定在桥架、吊顶上或纸箱内,做好标注,提醒其他人员勿动勿踩。
千兆网线做法,千兆网线接法

注意事项之五
  在整理、绑扎、安置线缆时,冗余线缆不要太长,不要让线缆叠加受力,线圈顺势盘整,固定扎绳不要勒得过紧。
千兆网线做法,千兆网线接法

注意事项之六
在整个施工期间,工艺流程及时通报,各工种负责人做好沟通,发现问题马上通知甲方,在其他后续工种开始前及时完成本工种任务。

附:

百兆网线做法: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千兆网线做法: 绿白 绿 橙白 棕白 棕 橙 蓝 蓝白

局域网就是将单独的微机或终端,利用通信线路相互连接起来,遵循一定的协议,进行信息交换,实现资源共享。其中,通信线路,即传输介质常用的有: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等。从性价比和可维护性出发,大多数局域网使用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elded Twisted Pair)作为布线的传输介质来组网。

  网线由一定距离长的双绞线与RJ45头组成。双绞线由8根不同颜色的线分成4对绞合在一起,成队扭绞的作用是尽可能减少电磁辐射与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双绞线可按其是否外加金属网丝套的屏蔽层而区分为屏蔽双绞线(STP)和非屏蔽双绞线(UTP)。在EIA/TIA-568A标准中,将双绞线按电气特性区分有:三类、四类、五类线。网络中最常用的是三类线和五类线,目前已有六类以上线。第三类双绞线在LAN中常用作为10Mbps以太网的数据与话音传输,符合IEEE802.3 10Base-T的标准。第五类双绞线目前占有最大的LAN市场,最高速率可达100Mbps,符合IEEE802.3 100Base-T的标准。做好的网线要将RJ45水晶头接入网卡或HUB等网络设备的RJ45插座内。相应地RJ45插头座也区分为三类或五类电气特性。RJ45水晶头由金属片和塑料构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引脚序号,当金属片面对我们的时候从左至右引脚序号是1-8, 这序号做网络联线时非常重要,不能搞错。双绞线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0米。
EIA/TIA的布线标准中规定了两种双绞线的线序568A与568B。

   标准568A:橙白--1,橙--2,绿白--3,蓝--4,蓝白--5,绿--6,棕白--7,棕--8;
   标准568B:绿白--1,绿--2,橙白--3,蓝--4,蓝白--5,橙--6,棕白--7,棕--8。

  在整个网络布线中应用一种布线方式,但两端都有RJ-45 plug 的网络联线无论是采用端接方式A,还是端接方式B, 在网络中都是通用的。双绞线的顺序与RJ45头的引脚序号--对应。1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1,2,3,6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10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4,5,7,8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为何现在都采用4对(8芯线)的双绞线呢?这主要是为适应更多的使用范围,在不变换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就可满足各式各样的用户设备的接线要求。例如,我们可同时用其中一对绞线来实现语音通讯。 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100BASE-T4 RJ-45对双绞线的规定如下: 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

   1、2用于发送,3、6用于接收,4、5,7、8是双向线。

  1、2线必须是双绞,3、6双绞,4、5双绞,7、8双绞。

  下面介绍几种应用环境下双绞线的制作方法。

  MDI表示此口是级连口,而MDI-X时表示此口是普通口。

  1) PC等网络设备连接到HUB 时, 用的网线为直通线, 双绞线的两头连线要一一对应,此时,HUB为MDI-X口,PC为MDI口。10Mbps网线只要双绞线两端一一对应即可,不必考虑不同颜色的线的排序,而如果使用100M速率相连的话,则必须严格按照EIA/TIA 568A或568B布线标准制作。水晶头|网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
  2)在进行间HUB级连时,应把级连口控制开关放在MDI(Uplink)上,同时用直通线相连。如果HUB没有专用级连口,或者无法使用级连口,必须使用MDI-X 口级连,这时,我们可用交叉线来达到目的,这里的交叉线, 即是在做网线时,用一端RJ-45 plug 的1脚接到另一端RJ-45 plug 的3脚;再用一端RJ-45 plug 的2脚接到另一端RJ-45 plug 的6脚。可按如下色谱制作:

   A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B端: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级连HUB间的网线长度不应超过100米, HUB的级连不应超过4级。因交叉线较少用到,故应做特别标记,以免日后误作直通线用,造成线路故障。另外交叉网线也可用在两台微机直连。   最后须对线路进行通断测试, 用RJ-45测线仪测试时,4个绿灯都应依次闪烁。软件调试最常用的办法, 就是用Windows95、 Windows 98自带的Ping 命令。 如果工作站得到服务器的响应则表明线路正常和网络协议安装正常, 而这是网络应用软件能正常工作的基础。

千兆网线制作方法

千兆5类或超5类双绞线的形式与百兆网线的形式相同,也分为直通和交叉两种。直通网线与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是传统的百兆网络只用到4 根线缆来传输,而千兆网络要用到8 根来传输,所以千兆交叉网线的制作与百兆不同,制作方法如下:1对3,2对6,3对1,4对7,5对8,6对2,7对4,8对5
例如:
一端为:半橙、橙,半绿、兰,半兰、绿,半棕、棕;
另一端:半绿、绿,半橙、半棕、棕,橙,兰,半兰
千兆网线的做法
千兆5类或超5类双绞线的形式与百兆网线的形式相同,也分为直通和交叉两种。直通网线与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是传统的百兆网络只用到4 根线缆来传输,而千兆网络要用到8 根来传输,所以千兆交叉网线的制作与百兆不同,制作方法如下:1对3,2对6,3对1,4对7,5对8,6对2,7对4,8对5
例如:
一端为:半橙、橙,半绿、兰,半兰、绿,半棕、棕;
另一端:半绿、绿,半橙、半棕、棕,橙,兰,半兰千兆5类或超5类双绞线的形式与百兆网线的形式相同,也分为直通和交叉两种。直通网线与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是传统的百兆网络只用到4 根线缆来传输,而千兆网络要用到8 根来传输,所以千兆交叉网线的制作与百兆不同,制作方法如下:1对3,2对6,3对1,4对7,5对8,6对2,7对4,8对5
例如:
一端为:半橙、橙,半绿、兰,半兰、绿,半棕、棕;
另一端:半绿、绿,半橙、半棕、棕,橙,兰,半兰千兆5类或超5类双绞线的形式与百兆网线的形式相同,也分为直通和交叉两种。直通网线与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是传统的百兆网络只用到4 根线缆来传输,而千兆网络要用到8 根来传输,所以千兆交叉网线的制作与百兆不同,制作方法如下:1对3,2对6,3对1,4对7,5对8,6对2,7对4,8对5
例如:
一端为:半橙、橙,半绿、兰,半兰、绿,半棕、棕;
另一端:半绿、绿,半橙、半棕、棕,橙,兰,半兰
千兆5类或超5类双绞线的形式与百兆网线的形式相同,也分为直通和交叉两种。直通网线与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是传统的百兆网络只用到4 根线缆来传输,而千兆网络要用到8 根来传输,所以千兆交叉网线的制作与百兆不同,制作方法如下:1对3,2对6,3对1,4对7,5对8,6对2,7对4,8对5
例如:
一端为:半橙、橙,半绿、兰,半兰、绿,半棕、棕;
另一端:半绿、绿,半橙、半棕、棕,橙,兰,半兰

网友:
我新来的,下次知道怎么做千兆网经了。

网友:
目前千兆网的水晶头做法跟百兆网的一样,网络上有人做过实验,按照楼主的排法速度根本比不上586B的标准,直通线就是两头都是586B 标准的(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现在HUB已经退伍了,所以极少见到用双交线的,除非是两台PC机直接用网线连接才用。

网友:
现在用的最多还是568B标准做法

网友:
习惯用标准568B的做法,最夸张的一次是用4铁4铝的网线做了130米(是足米,量的不是按网线上表标的),信号稳定的很

网友:
同类设备用反交线(A类),不同类设备用正交线(B类)
不过现在的网卡都是自适应了,基本不区分了。
千兆和百兆只是网线做工上的区分(屏蔽和缠绕圈数)

网友:
一直用568B标准

网友:
我的做法是能上网就行

网友:
长知识了   谢谢楼主提供教程

网友:
涨见识了呵呵

网友:
不知道是我记不和对还是楼主的不对,我记的568B的线序才是 白橙、橙、白绿、兰、白兰、绿、白棕、棕,而不是568A

网友:
我一样做都没问题啊。

网友:
我们都没分过都是一样的做法568b

网友:
我用586B标准做过,实测千兆网络是40MB每秒。

网友:
这应该是很老的东西,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千兆网用的网线和水晶头都是带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