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 开机屏幕全部白屏,然后跳红屏,然后跳绿屏 一直这样循还跳

楼主(2011-03-02):
如题
联想S10 开机屏幕全部白屏,然后跳红屏,然后跳绿屏 一直这样循还跳

是北桥挂了么?

网友:
屏有可能

网友:
手上没屏试,不过外接也不显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500465

网友:
屏有可能 ????????

网友:
此机北桥被做过

网友:
如果北桥被做过可能是桥的问题,找个显示器驱动板先点点屏看看屏没问题就肯定是桥喽

网友:
这种上网本北桥的可能性大些,你可以先压一道看下。。。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排线,接口什么的都要检查一下哇

网友:
很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良,你重新插一下,如果故障依旧,你外接显示器看一下,如果还这样就很有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外接没反映,切不过来

网友:
北桥问题  修过和楼主一样问题的飘过

网友:
据说有个叫锁相巩环的电路可以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北桥坏了?还是拿下来重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