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维修实例

楼主(2011-03-02):
1、机型:PT32600(PS12机芯LG屏)
检修:通电整机指示灯不亮,检查电源板保险丝断路,对电源板300V整流及PFC电路进行检查发现PFC电路功率管Q602短路损坏,取下该管检查其他电路没有损坏。换上保险及Q602通电试机恢复正常。
2、机型:LT3788(LS10机芯)
故障现象:二次开机指示灯亮后熄灭,黑屏无声
分析检修:初步判断故障在电源电路,拆机检查GP03电源板上开机后无24V输出,测U801(STR-T2268)5脚无21V启动电压,检查启动电压形成端R851、D801发现限流电阻R851(10欧姆)已经开路更换后试机故障排除。
3、机型:LT47600(LS12机芯)
故障:横道干扰、缺台
分析检修:根据用户介绍,刚开始发现时,开机有横道干扰,过几秒后图像正常,现在现象越来越严重,需要十几秒到几分钟,后图像才能正常,还缺台,此现象一是高频头内部存在故障,二是高频头外部供电异常,开机侧高频头供电正常,打开高频头把CF03(50V 2.2UF) CF05(50V 10UF) CF04(50V4.7UF)三个电容换掉后开机正常。
4、机型:LT3212(L01)(LS15)
故障:二次不开机
检修:该机待机指示灯闪烁,二次开机马上熄灭。怀疑电源带载能力差,开盖测量5V电压不稳。电源板使用R-HS210-4N01-2 检测电源内部300V电压低,取下滤波电容C01(450V 270UF)检测容量不够,更换该电容故障排除。
5、机型:LT32700(LS15)
故障:热机伴音时有时无
检修:初步判断故障在伴音功放或音效处理电路,开机用风枪补焊NJW1142试机故障依旧,无声时检测TFA9842AJ(7)脚无电压,怀疑静音电路有问题检测静音控制管Q13基极0.3V,试着短路Q13BE极声音出现,检查Q13基极对地电阻R1199(100K)发现开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6、机型:LT3719P(LS10)
故障:有声黑屏
检修:开机后观察黑屏有声音背光不亮,初步判断逆变器问题。开机检查背光供电24V正常,背光开启电压也正常,说明主板,电源板正常,进一步检测逆变器,发现保险开路,负载应有短路现象,用数字表检测负载电路各元件发现C11电容漏电更换电容、保险开机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