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门维修如何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CPU问题

楼主(2011-03-02):
本人初入维修这行,上门维修时,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电脑有时开不了机,比如第二天来开机时开不了。要开好几次才能开机能成功。开机后,时间会不定地死机(突然掉电的感觉),开始怀疑是电源问题,换掉后问题依然存在。现在怀疑主板或CPU的问题,请问各位大哥,如何能准确地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或者是CPU的问题。还有在测试稳定时用OR烤机,一般烤几分钟后,CPU的温度比较高。大概有九十度,到这样的温度会死机。但客户平时没有烤机,他只是一般用电脑,也会有这要的温度吗,也是温度造成死机的吗。这让人头痛。希望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学习一下,很多不知道

网友:
CPU坏的几率很低的,先检查温度吧   软件测只能作为参考。看风扇转速是佛正常,拆下来涂上硅脂重新安装。既然电源替换过了 多半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真是90度的话不死机才怪。先换个好点的风扇吧

网友:
咨询好,是什么CPU?带一块好的,内存也带一条。

网友:
温度是比较高,很烫手。那是原装带的风扇,看起来就很差劲的那种。
但问题是,我烤机时死机,很正常,温度高,但他平常使用也会死机吗,还说是会开几分钟也会死机,这种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cpu?

网友:
风扇的 转速  是 多少的    换个  试试

网友:
一般不怀疑是CPU的问题,主板问题比较正常……

网友:
若是AMD的cpu,有可能是cpu坏或烧了,但intel的cpu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把温度控制在70度内,如果还死机98%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AMD的烧的可能性很大,我遇到这几次同样的故障哦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先把机器带回店里,替换修。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做硬件维修的,这都判断不了,还做维修,那不让客户把你给耍了。

网友:
象这样的问题主板嫌疑很大!

网友:
是不是风扇那灰尘很多,有时候灰尘多也会死机啊,温度高,如果再不行,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跟客户说:初步估计是主板问题,需要拿回公司测试,同时也可以将其它硬件做个全面检测。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以上几楼都有说到
应该与客户说明需要带回公司进行更为细致的测试
对于CPU温度过高的问题我想这个最简单的处理就是先做散热器清器、换硅脂再换风扇吧

网友:
不要只通过软件来测CPU温度,不准的,修机器不打开机箱看那还叫修吗,遇上这种问题先查散热,包括CPU,北桥和南桥的散热,不要一看死机就觉得是电源问题,要从最简单的入手,然后再查硬件故障

网友:
楼主手头有CPU就考虑换个CPU试下

网友:
先清理CPU风扇,然后涂抹新硅脂检查扣具是否安装到位 英特尔LGA775奔腾D系列发热很大90度基本正常(俗称火炉)

网友:
intel 奔D的CPU..俗称火炉神u.

网友:
换个好的散热器,试试看,实在不行拿回公司用替换法检测吧

网友:
第一步,先解决散热题。加硅脂。换个风扇试试,很有可能是散热片没有接触好造成的。如果还不行
第二步。最少系统化。进BIOS看掉不掉
第三步,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