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楼主(2011-03-02):
我学修主板,有几个月了,什么问题,我可以查出来,就是不知道主板上的场块该怎么替换,电源管理IC块该怎么替换,听师傅说,主板上的零件很难买的,买少很贵,一般不划算....都是从坏板上拆下来的。 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吧
主板
求助

网友:
你是主要修什么呢

网友:
这有什么帮啊。。。老大。。。。

网友:
修内存条,显卡,主板, 内存条和显卡都会修了,就是主板这块搞不太明白 高手们支援下嘛,别叫我老大 小弟不才

网友:
直接收旧板得了。。才20-30一块!!省着单卖贵。。。

网友:
搜搜看,论坛上应该有替换原则,配件就按LS的,收费主板吧

网友:
多准备一些坏 主板 零件

网友:
收废主板,拆完后再卖掉,不过缺点是不能保证元件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