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测试工具制作求助

楼主(2011-03-02):
我只有四灯小口通用高压板,我个人理解,是不是用主机电源的12V给高压板加上电,然后在开关处接上就可以直接接灯管进行测试了。谢谢。中间还用接什么电阻吗,

网友:
正確是電源12V
接地
開關 5V

网友:
供电跟开关连接处接个103欧的电阻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12V主供电>开关信号,地线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正确,一目了然!!

网友:
供电跟开关连接处接个100欧-3k的电阻都行,要求不严格

网友:
供电跟开关连接处接个10欧-4K的电阻都行,要求不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