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702 八脚芯片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3-02):
ATMEL702 引脚定义是什么??ATMEL702    8脚芯片,可以用LM358代换吗??或者说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你这东西好像是个网卡的ROM啊,换这东西干啥?网卡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MSI K9V主板上的一个芯片

网友:
确定一下芯片的作用,没有见过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