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习维修第一例--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1-03-02):
2011年第1期杭州基地实地学习维修实例-张明

一片双敏945主板,拿来后是不上电,开不了机。仔细观查板子没动过,背面线路清楚没有明显断线,没有发现鼓包的电容。万用表二级管档红表笔对地,测PCI糟A14脚、各USB的V+、V-、均有值,无短路。测CPU供电的上、下MOS管均有值无短路。测内存、桥、总线供电MOS管均无发现短路。插上诊断卡,装上电原,有待机电压3VSB,按开机键诊断卡无反应,不上电,测开机针电压只有1.2V。跑线发现这里连到IO型号F71872F的75脚,另一路接到一个电阻出来另一端为比较粗的线,认为这个电阻为开机针的供电上拉电阻。用刀断开开机针到IO的线路,测电阻一端有5V再测开机针也有5V了,判断为IO有问题。换IO上CPU假负载开机触发了,测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正常,测CPU上有PG1.2V。断电上真CPU、上内存开机正常。

网友(点评):
其实也不用割线吧,用风枪吹开电阻连接开关排针的一端就可以了,这个还要补线,麻烦

网友:
很条理,我一菜鸟都懂了!!谢谢

网友:
会跑线了 我得向你学习 呵呵  修板 还在盲修中

网友:
思路清晰。通俗易懂,一看就知道楼主出自饼哥门下!(要不饼哥怎么给加了20分)呵呵

网友:
基地出来的个个都是人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支持,用不了多久俺就要学习远程主板了。呵呵。到时候再学习一下。
现在正在学习显示器中。。还有,有没有断开线的图呀,断开了你怎么再焊到一起?

网友:
清晰易懂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将io75脚挑起来就行了,不用动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地学习后动刀割线比挑IO速度快N多~

网友:
靠基本功,补线,来基地的最大好处,基本功可以学到很多

网友:
各USB+、-的对地阻值怎么测

网友:
看来有空真要去学学割线、补线 了,好帖,很有条理,学习了!

网友:
去基地前,我焊功白痴。去基地后,我考试补线,焊IO都过了。呵呵

网友:
基地出来的个个都是人才。基地怎么去啊,我也要去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有条理,羡慕基地培训,孩子小老捣乱,害的想报个远程都实现不了

网友:
怎么不上图   大家好好看看啊,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饼哥门下的都是高手。。

网友:
学习到了一个维修手段,方法。

网友:
分析得很好。不错。有进步

网友:
学习挺上进的 看来我许多多努力才行哦!

网友:
方法很好,很高效

网友:
基地学习后就是有条理~~~~~~~

网友:
店里忙,连远程听课都没时间,20期就没听上,招个人腾时间实地去

网友:
修主板 果然好可以, 我秀主板都是乱修 哎 运程培训 怎么配训的 啊

网友:
台式要的板补线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个人觉得直接把电阻动下就好了,不接到IO这边,在测下电压和电阻好坏.就能判断出十之八九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高手,这都能改,我连想都没想过,论坛里高手真多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动电阻快。

网友:
不错,基地出来的个个是高手

网友:
切线会不会切到下一屋的线 切线的力量是怎么用的 真想好好学习切线、

网友:
新手学习当中顶。。顶。

网友:
弓长日月
的帖子
兄弟进步也太快了吧

网友:
要是开机按钮电压正常,开不了机器怎么处理撒

网友:
思路清晰。通俗易懂

网友:
远程视频讲解确实有很大收获,如果能去实地当然是最好了

网友(2011-04-25):
维修高手!

网友(2011-03-04):
盲目都是徒劳,看来考虑到基地去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