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个安泰信3005S可调电源(电位器不好了)

楼主(2011-03-02):
出一个安泰信3005S可调电源(电位器不好了),调电压的两个电位器不行了,电压跳来跳去的不稳定了。。得换电位器,,,,出了。看有谁要自己代价吧。QQ:743519687加我注明一下。

网友:
100我要了

网友:
不知道调压范围是多少的?

网友:
不早看到呀

网友:
可调电源是个必备的工具啊

网友:
可调电源 电压不稳定是电位器的原因吗?

网友:
灰尘太多也会导致吧 我用的就是··

网友A(2014-04-26):
我的atten APS3005Si 也是电压老是跳来跳去,是哪里的问题,能修不?想换个新的。这个老是跳,搞的修本本时老是有自动关机。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atten APS3005Si 也是电压老是跳来跳去,是哪里的问题,能修不?想换个新的。这个老是跳,搞的修本本时 ...

把电压旋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