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卡在0271:check date ant time setting

楼主(2011-03-02):
IBM  T41,显示
0271:check date ant time setting
时,按任何键就没反应了,键盘确认是好的,外接键盘也一样.
估计会是哪问题呢?

在0271报错之前,在开机LOGO的时候按F12,F1是有反应的,但就是卡在正在进入...的界面,过十几秒画面直接切换到:0271:check date ant time setting,一样也是卡死了。

RTC电路已经排除。

网友:
PCI芯片和南桥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加焊下 南桥把 bios电池换一块把

网友:
根据经验,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点评):
多谢,我估计可能是BIOS或者南桥.结果第一时间知会.

网友:
刷了BIOS,换了南桥,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我刚修一个给你类似的,是开机死机,有时候正进系统时死机,有时开机就死,有时logo死,有时不跑码。我量了一下,1.2vm死机时没这个电压,后来检测的是控制信号连接的100k电阻成了30m了,修好这个供电,机器成了一直不跑代码了。又仔细检查,发现1.2b对地阻值只有8欧,正常的是120多。这个1.2b只给北桥供电。拆了北桥,阻值正常了,换了一个正常的北桥,就都正常了

网友:
换了个CPU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只是凭感觉应该是CPU,BIOS通讯有问题.就换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