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联想液晶一台

楼主(2011-03-02):
很久没发帖子了,一直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今天遇到极品了就给大家晒晒吧

网友:
更换灯管的过程中忘记拍照了

网友:
这个是20的吧,挺薄的,只有两个灯管。烧的皮套都没有了,只能用热熔胶固定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很是新颖的显示器哦?

网友:
很少碰到烧这么严重滴。只碰到过老化,里面模变黄还有灯管断的。

网友:
烧得太厉害了,要求联想召回索赔

网友:
是不是灯管上没加热缩管哦?偷工减料所致。。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烧这么严重的还真没见到。我只碰到过那个高压输出电容烧炸的,把电路板都烧了个洞。呵呵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特点是支架式塑料的。没套热缩管,搜索型号网络上居然有人放弃维修了呵呵,我拿20.1的灯管换上去的,实际的尺寸是20.5换的过程中弄坏2根灯管

网友:
有点严重  换上不漏光吗楼主

网友:
下面的灯管不漏上面的有点点漏没办法,上面的加厚了热缩管2层位置有点偏,左上左下的还有些发黄,除非换偏光膜不然会一直在

网友:
签名代表我是典型的愤青哈哈典型80后的标志,河蟹关我啥事?

网友:
第一次看到烧成这样子的

网友:
你显示器屏牛啊  烧成那样还能用

网友:
是比较纠结

网友:
又是一個電線短路案例

网友:
电脑越来越便宜,质量越来越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脚 高压打火造成的。应该是时间久了。烧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应该高兴,便宜等于普及量大,便宜等于质量不咋样,质量不咋样等于我们有饭吃。

网友:
全换成LED背光的又要少些维修量了

网友:
怎么烧的那么焦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一次  好像和LZ的牌子一样  灯管接头处烧得很惨  后来客服出外地 拿走了 白拆了

网友:
我还看到过那块有机玻璃烧的烈开的,温度过高所致,现在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了,呵呵,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啊

网友:
见过最严重的也就烧了个小角,不过灯管烧断的却很多
质量越来越差没错(一个性能不良搞死人啊),技术要求却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低      也不好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