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PL-M2主板反复关机跑马

楼主(2011-03-02):
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没问题..关机或复位后数码卡跑一下下就关了..然后又触发再重启反复重起..拔掉电源一会开机第一次什么都OK..板南桥换过基本排除..晶振和协振     电容也换过..修过这种故障的师傅指点指点

                                       空焊

网友:
CPU坐是不是有虚点啊???开机电路问题不大。。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什么芯片组?

网友:
cpu座加焊过吗?试试  再不行看看bios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BIOS排除了.换过还是一样..现在在用着有空在去加加CPU焊了...*.*.*不知道啥时候才有结果现在留在店里自己用呵呵呵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什么芯片组

82801GB

网友:
U座地可能性高一些!!

网友:
怎么不换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