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区分

楼主(2011-03-02):
在DV1000中,这个是EC收到开关的触发后所发给南桥的信号,在这条线路中,有一个二极管,我想知道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如果EC发出这个信号给南桥(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是如何通过的呀!二极管不是反向截止?

网友:
这个是上面的图,个开始忘了。

网友:
开关二极管,EC发出的是低电平信号,将南桥的那一端拉低,不触发时是高电平信号!!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没有修过笔记本,说得不对请改正!!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三楼的说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