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楼主(2011-03-02):
测试卡在我们维修中是用的比较多的,但是你知道测试卡灯的含义吗,不能只看代码哦

诊断卡指示灯
CLK 总线时钟--- 只要一块空板(无CPU等)接通电源就应常亮,
BIOS ----输入输出 运行时对BIOS有读操作就闪亮。
IRDY ---(不知道是什么)
OSC 振荡---ISA槽的主振信号,空板上电则应常亮,否则停振。
FRAME 帧周期---- PCI槽有循环帧信号时灯才闪亮,平时常亮。
RST 复位----开机或按了RESET开关后亮半秒钟熄灭必属正常。
12V 电源----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只有ISA槽才有此电压)
3.3V 电源---- 这是PCI槽特有的3.3V电压,空板上电即应常亮!

不同主板的诊断卡走数会有不同,常见的有下面3种:
OO-CO=C1-C3-Ob-Od-3d-42-6F-7F-FF
FF-C1-1d-2b-3d-42-6F-7F-FF
FF-d3-d4-Ob-2A-31-4E

跑0E ,13 ,26, 2B ,31 ,38, 42, 48, 4E ,52, 58 ,6F ,7F, 85 或任一代码后跑00 ,FF都是正常的. 41(华硕部分板)除外,如果是以上代码还不能正常显示则重点查显卡部分。

网友:
学习了,我在店里是修笔记本主板,对于诊断卡,还真是不成了解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