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的小问题

楼主(2011-03-02):
老主板内存旁边的电容 1500UF 6.3V,前几日冒浆了,换了一个不知名的电容,今日又冒浆。想问问是刚换的电容本身质量不好还是板子有其他毛病?还有日本知名品牌的电容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质量!!我以前也换了,都暴浆了。。。供电那块也不能忽略!!

网友:
供电不稳,

网友:
把一路上的电容都换了。不要看哪个冒了换哪个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尽量换耐压高一点的

网友:
尽量换   比标准高一点的    电容

网友:
高一倍换上都没问题!

网友:
查查供电是不是稳哟

网友:
坏一个大的,让它爆

网友:
你应该先测量其电压有没有太高如果电压高你换再多也爆掉,还有装电容不能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