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各大信号

楼主(2011-03-02):
主板上的信号,先后是怎么判断的?各位大侠们给你资料或提示。

网友:
   怎么没有回答就,解决了呢?
   要是有了的话给我传一个。

网友:
传吧、完了再删呗

网友:
不清楚楼主想要的是什么。不过修板子。可以从供电。时钟。复位。PG。按着这个思路查。再下边的就是具体的了。如内存没有供电。就查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