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2 不上电,在线等,附全部电路图和电位图,急~~~

楼主(2011-03-02):
手里有十几块OT2的笔记本主板待修,达丰代工的.全部不上电,邪门了.
19V VA转19V VIN 的P型MOS管G级都有19V电压,管子关闭导致VIN出不来,详细电路图见附件.

网友:
AC LATCH为高,双三极管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短路,对地阻抗正常.PQ281,2,3,6都是19V,其他脚位无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不了,带颜色的电路,板子上没打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想办法把AC-DIS拉低,但是PQ31的G级还是会从PR145上面分压得到一个电压,这个MOS在G级有7~8V左右就能导通了但是分压电路中AC_DIS_G也是19V,我了个去.我把图贴上给版主大人看看~

网友:
没有打料的话主要看34页电路。6V的ADP_ID输入比较器后,4脚输出低电平。然后PQ62导通,拉低AC_DIS_G

网友:
要用个HP专用头子。没有的话跟正极绑在一起也能用,只不过不能充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用头!!我还以为那个ADP_ID就是个侦测信号,0V呢.版主高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如此,上电了.版主一出马,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OT2 是HP机子,adp-id侦测信号。学习

网友:
修好了吗?
没修好给你修!今天才看到!这板子比较贵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