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笔记本换屏该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1-03-02):
前几天一个师兄换屏,操作正确,换后
笔记本
出现加电一会就掉电,有人还说什么屏不是原装的还会烧主板,请师傅们说说自己的换屏经验,和哪些款笔记本换屏该特别注意的
笔记本

网友:
挑屏的机器听过,烧主板的屏没见过。排线接错好像也只烧屏吧。

网友:
最多烧显卡,不应怕,咱有技术,能BGA啊

网友:
换屏时要记得拆下电池、外接电源。
有的机器屏线短烧机的

网友:
换屏记得切断电源。 特别是LED 很容易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