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之星电源4脚12脚电压偏低(已解决)

楼主(2011-03-02):
金刚之星电源,无法启动;短结绿线到地,电源依然不启动、风扇不转.测494电压:4脚2.3V;8、11脚2.0V;12脚7.15V;13、14、15 均为3.6V.显然494各组电压普遍偏低,请高手指教问题点!!

网友:
TL494有问题,4脚电压一般是短接黑绿线为0V。

网友:
换供电电容!

网友:
一般为494的问题与别的电路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当你短接绿线时494的4脚应该为0V否则494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
更换了494故障依然如旧。进一步测试发现,短接494 4脚到地,4脚变0V,电源启动,而短接绿线到地,绿线变0V,但494 4脚仅拉低到0。9V(原本2。3V),电源不启动。
看来一系列偏低的电压对此电源并无影响,问题似乎在339这一块,也就是说339无法将494 4脚拉低到低电平,更可能是339 2脚到494 4脚间有元件损坏。说明,339已更换过。

网友:
老是盯着494和339的输出干嘛?494的供电不足,工作肯定不正常啦。
先把辅助电源修好吧。

网友:
非常感谢大佬版主的提醒!!!及时改变维修方面,现已修好
主要因原在于494 12V供电有问题,查494 12V供电电路上一100UF 50V的电容变质,容量仅20UF。更换好的电容后,494 12脚供电变成14V,4 脚变成3。6V 13、14、15脚变成5V,电源正常启动,各路输出皆正常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早就提醒你修供电了!还走了那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