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无铅的芯片如何拆卸? 预热台加风枪 谢谢

楼主(2011-03-02):
无铅的芯片我拆的很辛苦 不是桥挂就是焊盘报废 预热台200到400度 风枪也是200-400度可是芯片还是纹丝不动 请教高人详细指点下 感谢了
芯片

网友:
我也是把芯片给搞废了都没搞下来

网友:
你的温度准备准确。正常是上下温度230度保证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