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快速检测...??

楼主(2011-03-02):
不用检测卡怎么样能快速检测主机哪个地方坏了啊???跪求宝贵经验
!!!

网友(点评):
安个蜂鸣器听声音。

网友:
检测卡都不用,那还搞个P维修啊。

网友:
这个就别跪求了,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
不用诊断卡就相当于盲人在走路

网友:
搞多了,经验也就多了,

网友:
不用检测卡,假负载可以,但前提是要对每个电路,及其参数非常之熟悉,还是脚踏实地吧。

网友:
高手不用也行,就是一个个量电压,打阻值,但是慢呀!!

网友:
楼主不简单啊,现在都练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
等待高人有时间弄一个菜鸟教程出来,跟着慢慢摸吧

网友:
一个诊断卡也就10来块钱你都舍不得买,还搞个P啊。
要么你就查个喇叭,  在不上内存的时候,  也可以检查跑马不跑马。
  之后再上内存

网友:
呵呵 板卡代换 貌似不用检测卡 一目了然 不行就换

网友:
检测卡不用。。怎么维修啊?

网友A:
找黄大仙,不用客户描述故障,也不管哪里的故障,吹一口仙气包好,坐等收钱,收钱也雇秘书,只管抽烟喝茶享受就是了。

网友:
用脚踢踢,不行用锤子砸,一般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哈哈哈不行的

网友:
坏了就直接换板,那就不用什么诊断卡了.

网友:
去买个新的吧

网友:
一个一个测,还要有图纸

网友:
不用测试卡不是技术不好,而是减少走少路

网友:
最快的方法测都不用测,直接换 主板!

网友:
机子坏了直接推荐新的。把旧的给他收回来。自已修好了再卖。多好呀。

网友:
接上蜂鸣器听报警的声音,以前没检测卡之前都这么修的,不属于芯片级的,只能简单判断主板 内存 显卡 是哪个的问题,然后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哥们你都有车了还要自己动手干这种粗活,叫个小弟忙你处理不就没这么回事了.

likuang1991215 -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黄大仙,不用客户描述故障,也不管哪里的故障,吹一口仙气包好,坐等收钱,收钱也雇秘书,只管抽烟喝茶享 ...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不可能的。没检测卡只不到什么地方坏。听声音有时候是不报警的。

网友:
你想问的答案可能没有,都回答不了啊

网友:
替换法,板卡级维修!

网友:
呵呵,LZ就是等于问:不用眼睛,怎么分辨颜色啊?这个怎么可能嘛!

网友:
用示波器打波。笔记本不就是没诊断卡维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