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60首次使用成功加焊清华同方A100

楼主(2011-03-02):
由于刚天店没多久,新到的CF360还没时间练手,只看了光盘资料,今天下午就有个同学拿着同方A100过来了,能开机,屏不亮,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无显,显卡为7300   ,初步判断显卡虚焊,报好价后,同学同意修,然后拆出主板,很查纠结的把主板摆好(还没用过这种支架),然后推上开关,大概看了下第3种的温度曲线,然后开机,由于没有实际测过,也没有加焊过别的东西,在上温度245  下温度235    中间70   的时候镊子能推动,然后关掉(我看应该是让它自己加焊完然后自己慢慢降温的,我看后边温度挺高,就手动停止了),清理完主板,上电接显示器,亮了,心中窃喜。而且没有变色,也不变形,很好很好!!

网友:
机子很给力啊!多少大洋买的,是基地的机器吗

网友:
CF360
多少银子啊,正准备采购能,给个建议

网友:
买机器在论坛首页就有啊。

网友:
也想买台CF360机器

网友:
加焊能用多长时间!你试试。

网友:
多少钱啊。。。。等待 结果

网友:
兄弟聪明。不像我直接跑完,结果锡球乱飞。

网友:
我今天也加了一个,也是这个机子,用了不到2小时,又不行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用新到的CF150加焊北桥,结果虚焊更严重了,还得多练练

网友:
要注意散热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地的CF360  6000M入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地的CF360  6000M入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6415-1-1.html

网友:
今天很高兴的说,CF360又立功了。昨天下午留下的一台国产山寨上网本,今天上午看了下,电流在0.8V左右停住不动,擦内存,换内存都不管用。拆下主板,CPU是BGA封装,然后就一个VIA的桥(南、北、显),报价后上BGA(不要问我为什么要做BGA,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BGA),这个比昨天的温度要高些(应该是无铅),上部245 下部255,锡球发亮,镊子可推动,手动停止放凉后,擦干净,可以亮机,心中窃喜。结果全装上后发现有时候会在WINXP欢迎界面死机,进入系统后特别的慢,检测硬盘没有问题,用自己的硬盘GO个系统再换上去解压,直接蓝屏了   我哩个晕,没焊好啊,又拆出来,再次BGA,这次焊化后,定住温度又吹了30秒左右,停机,又是一番功夫,还好还能亮机,装好后,哈哈,明显开机流畅,进系统OK 拷机3个半小时无有问题,通知客户明天取机,爽歪歪俄。
另下午还有一ACER4736ZG  进水,上电电流0.28A左右,拆开手,发现CPU背面支架部分及USB口附近好多绿锈,擦干后量没有CPU供电  供电IC是ISL6262 ACRZ 第20脚有烧焦的痕迹,现正在找寻此IC资料  明天再说吧~~
小店开张有几天,每天卖些小东西,装装系统,日子不好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按机器带的那个跑完,一定要自己设定合适的温度曲线,在温度趋近于化锡的时候,最好是手动停止,只有无铅775座我才让它跑完的,而且上部温度要260才停手

网友:
看来这东西还得分人用,,看看好的话也正台

网友:
上部温度要260才停手
吓人的。。。。。。。。。。。。。。

网友:
我也想拥有自己的一台BGA,慢慢向基地的8500进攻

网友:
7300建议重做,返修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你做BGA下部温度比上面温度低呀?应该是下部温度高于上部温度的

网友:
报价后上BGA(不要问我为什么要做BGA,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BGa
=========================================
这个是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以前用的xxxxxx的BGA,下部都是215~240之间,所以用这个我也这么做,目前还是做的少,我认为下部只要在200左右,板子就不会变形,200再往上,只是为了更好的配合上部温度融化芯片,你可以试试,只开下部温度225  然后烤上5分钟,像IBMT23这种板上的南桥基本上就自己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北桥,南桥,显卡,本来是三块芯片分别工作,然后上网本都用一个芯片来工做,估计大概也许可能是不堪重负,芯片过热导致虚焊,所以焊好后还是得改散热才行

网友:
曹哥  你在哪里开店?  祝你生意兴隆啊

网友:
7300显卡光加焊很容易返修的,我建议重新植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