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KW300 进液体,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1-03-02):
电流0。00   电路无腐蚀的地方,刚拿来我拿了电池,就开以开机,以为好了放入电池也可以开机,进系统放在那里,几个小时后黑屏,电流表无待机。拆机发现MAX8734A周边有很多液体,清洗完还是一样。
  测的3V 5V电压很低,3V 0.5    5v  0.7    后级无短路。开关处电压也在0。7左右。
  MAX8734 20脚有19V    看资料说20脚有供电后  18脚就有5V出来给17脚,现在是18脚电压也是很低0.2左右。 测18脚边的电容没有问题,断开18--17脚之间的PR105 47电阻还是一样。测得1---13脚都无电压。别的有些脚也是电压很低, 高手解答,MAX8734A待机电压低怎么修啊,

网友:
找下6脚

网友:
没有BST电压吧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仔细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 元器件损坏什么的

网友:
修了来了,是+DC1-PER-SRC到8734 的6脚PR56 200K 电阻虚焊底部有点腐蚀。
现在又有问题了,开机0。20马上掉电,风扇没转,测的内存,CPU  北桥1。2等电压在开机时候都有正常电压。现在又不知道怎么修了,高手解答,

网友:
看电流刚到cpu就掉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