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点不亮

楼主(2011-03-02):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是P7N SLI Platinum.说有问题让我看看,是自己在网上买的。
我没见过这板子,于是在网上查资料简单明白点。加上内存,处理器。接上显卡屏幕不亮,没有bios画面。诊断卡代码2E。
请哪位仁兄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者的凭经验,你最好说说,它的跑码过程?

网友:
你看下前面的代码是多少?
2E,不是很常见的代码,  应该是跑到内存显卡了,

网友:
是独立显卡吗。若是换个独立显卡试下。若是集成的就插上块独显试下。若是可以亮。有可能是北桥空焊了。可以按着北桥看看是否可以过。过了就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显卡换块试试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呀,在别的电脑 上摘下来的。跑码就是从FF跑到1几,最后停到2E上。
另外主板没有报警声音,就是不 插内存也没音。

网友:
问题一直存在,因为主板是新货,P7N应该值得信任,处理器换了P4和E6300,内存用的是ddr533,不接显卡和接显卡诊断卡代码全是2E,接显示器无信号。BIOS电池取下无效果。刚在论 坛询问,内存向下兼容 ,显卡不存在不适配问题。可是该如何处理呢?急等。

网友:
可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建议先换根内存,533的太低了,如果默认频率高了可能就会出问题

网友:
嗯 ,换了内存OK

网友:
万恶的    内存问题、有次害的我把板给废了

网友:
   学习了,一天学一点,支持论坛。

网友:
绕了一个圈,又回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想到在这也见到盛哥了!!呵呵,厉害!!

网友:
问题考虑全面些,少走些弯路

网友:
内存频率过低居然会引发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