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低格后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u盘量产后,8g变2g,于是量产恢复了,可是手贱不小心低格了一下,现在不能用了,试过几乎所有低格软件都识别不了,但是插到电脑上还是有显示盘符,也能打开,就是容量为0,截图有。 原来能用的量产工具也不行了 请问怎么办?
电脑

网友:
我也不太懂,可能要换里面的硬件了?

网友:
扩容盘。本来就只有2G的盘你还量产成8G,低格时导致低格没完成。开盘,短接试试。
还有一个可能是flash芯片虚焊。

网友:
可能是flash芯片虚焊。加焊试试
也可能是扩容盘。本来实际容量就只有2G。低格没完成。

网友:
可能是flash芯片虚焊,加焊试试。
也可能是扩容盘,因为实际容量与标称容量不符导致低格完不成。跳线试试。

网友:
重新找量产工具,修一下

网友:
U盘难坏,我一台电2GU盘在反复量产的折腾过程中用过以下方法:
1.台电修复工具。
2.量产工具。
3.HP格式化工具。
4.开盘短接。
5.换台电脑。

网友:
量产工具,继续量产。如果不行,找一个万能低格工具,格式化一下

网友:
好像要短接某个脚

网友:
量产有风险,你在找找别的量产工具看是否可以识别,短接也可以!

网友:
也有可能是芯片,再量产也无反应

网友(2015-07-02):
量产工具有的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