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加焊了个宏基的本, 用了不到2小时,又不显了

楼主(2011-03-02):
用的基地的CF360,  加焊到能拖动显卡停机,,,   降温后试机正常

看了2小时的电影,重新开机,又不显了。

是我加的有问题还是得重新植球呢?

好像是7300的显卡

网友:
没得治 只能换芯片

网友:
7300 7200还有7400这些显卡芯片给我的印象成功率太高,比g86-630显卡低一些,有的显卡本来花屏的焊完了之后就黑了,只能换芯片不知道各位大师的见解如何

网友(点评):
成功率太高?不好吗哈哈

网友:
那个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重植一遍,再注意一下主板上的点有没氧化

网友:
2小时也太少了,是不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
重值把散热做好能管一段时间,出完保修期事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问题 ,要换才可以。

网友:
遇到显卡问题我都是重值的,哈焊盘清理一下是好的,至少可以把氧化或者即将氧化的焊点处理了。

网友:
楼主,重植一下,可能是焊点氧化了,加焊不起作用。

网友:
看样子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最好修好以后 清灰 再看看散热垫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芯片这么差啊是不是散热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