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F主板开机屏幕无反应、电流1.4A

楼主(2011-03-02):
求解、、、、、显卡、还是显存啊 、、、、、桥被做过了

网友:
这么大电流不正常

网友:
拔了内存看看电流多少嘛,就大概知道什么问题啦。。。

网友:
不能一针见血,你只能一步步查,先外接能不能显,能显查屏接口工作条件,不显查主板

网友:
先看看外观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