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GCl 上不了E4400 CPU或者C 430???

楼主(2011-03-02):
intel D945GCl 上不了E4400 CPU或者C 430,,
情况是这样的,,客户说不亮机,我接过来一看, 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客户原本的CPU是E4400
,,习惯性换一个CPU试一下,我就换了一个C D 3.06 ,居然亮机。我以为是CPU坏了,我把CPU搞到其他板上是可以亮机的。。。我又换了一个C 430 CPU上去,结果也是不跑码。。。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
E4400 CPU是客户以前一直都用着的,说明这个板是能上E4400 CPU的,我把BIOS刷了还是一样。。。。
不解????求助?

网友:
可能CPU座有问题了,不跑码时供电电压是否正常,E4400功率要比赛扬的大,可以检查供电场管和管理芯片有无暗伤,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
CPU 电源管理芯片??它是有供电的哦。。不跑码时电压一切正常。

网友A:
碰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底座没有问题的话
我是把客户的CPU翻过来用橡皮使劲的把那些金属触点擦一擦。然后再装上去试试,一般都能OK了,

网友:
不跑码时输出电压是多少啊,符合e4400的电压要求吗,这个应该要按CPU不工作的思路去检查吧,也有可能是总线频率跟不上,这样就是北桥的问题了,问题有点复杂了,还不如直接叫他换板行了,945的板配45Nm的CPU有点老马拉新车的感觉,呵呵!!

网友:
遇到过  最后换的CPU

网友:
我上一个C 430 测CPU供电是:1.29V.....用C D3。06 CPU供电为1.3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底座没有问题的话
我是把客户的CPU翻过来用橡皮使劲的把那些金属触点擦一擦。然后再装 ...

你的方法我早就试过啦。。。。哈哈。。还是不行。。。。。。。。。

网友:
主板总是有些奇怪的毛病,是不是北桥轻微损坏。

网友:
好像主板不支持吧,跑个E2XXX的还差不多

网友:
找(雨夜十三天)版主。把BIOS发给他让他看看你的BIOS里支持U的ID里有没有4400的、确定不是BIOS的问题再解决其它原因造成的问题。这样少走弯路。他可是BIOS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945板本来就不支持E4400的,找个最新的BIOS看看能不能支持

网友:
945芯片组就是上不了E4400

网友:
一般945是不支持酷睿核心的。
你去官网看下是否有支持的BIOS吧。

网友:
945现在大多数主板的官网最新BIOS 完全可以支持酷睿核心!我身边有两块945GC被我修复!你首先仔细看看座子的针脚有没有粘合在一起!现在的775座子质量存在很大问题!不是不支持!而且一些到北桥通信的针脚短路,导致卡码,不能支持双核然后再去刷官网最新的BIOS数据 映泰945

COMPAQ

网友:
现在很多人忽略了看775座子的针脚!用刀子纠正一遍吧!当然要看官网的BIOS最新CPU支持数据!以上两块主板全板子供电正常 !都是档内存!。这是我得出的经验!可能论坛很多人不知道液晶灯管也细分正负,这个可是经验啊!这2块板子害我研究了25天。。。

网友:
楼主你问下顾客这个CPU是不是他原来的那个,还是顾客后面换的。945的应该不会上到那么大的吧
座子 , BIOS  电源管理芯片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