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ecra 8100开机密码怎么破解

楼主(2011-03-02):
如题,东芝 tecra 8100开机密码怎么破解?主板上找不到密码芯片,大侠帮忙,在线等,谢谢。
已解决,想知道结果的可以到原创区参观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6587-1-1.html

网友:
没有溢出码,只是自动关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解密方法可以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找有没有密码芯片,没有就刷BIOS

BIOS也找不到啊。

网友:
如果是原厂的就放弃吧,P3的除外

网友:
呵呵  是板上没有还是你根本找不到   要是找不到的话就去网上看看码片或bios在板上什么位置

网友(点评):
我是说BIOS文件找不到。

网友:
密码破得一波三折。刚拿来时我看着密码考虑如何破解,顾客正在撕C壳上的一个纸条,这个动作引起我对那个纸条的注意,纸条上有6个字符,输进去,直接就破掉了。然后顾客又让装系统,中间人来了一次,在我不注意的时候他竟将那个纸条又撕掉了,成了粉末。不幸的是在一次不正常关机之后密码又出现了,引来后面的一系列麻烦。好在最后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