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边引脚的PC卡芯片如何拆除?

楼主(2011-03-02):
四边引脚的PC卡芯片如何拆除?PC卡芯片短了,用热风枪四边旋转加热,温度和风量已调到很高了,但动也不动,大家一般拆这种芯片怎么拆,用电烙铁加锡拖吗,还是用热风枪?谢谢!

网友:
调到很高是多少啊?拆是一定要用热风枪的,加焊的话可以用电烙铁,也可以用热风枪,看你喜欢了!不过能用电烙铁拖焊的,那恐怕要是高手中的高手才行!!!个人建议你还是定好位以后用刀头的电烙铁一点一点的按吧!!!

网友:
拆的时候加点松香就好办了。装的时候也要加点焊宝,不用刻意对准,放上去就吹,等融化了轻轻用镊子碰碰几下就能校准了,就和焊ISL6566一样容易

网友:
肯定用风枪嘛,太大的可以吹的时候先用镊子撬起一边先嘛。。。。不能用力啊,要不地盘都光啦

网友:
拆的时候 加点锡膏,用风枪。